自用的ATX-300P4出现了怪味

楼主(2009-07-14):
自用ATX-300P4出现了怪味,摸输出电感很热,是漆包线很热发出的味,是电源那里变值了呢,求助!

网友:
电阻变值往往都是增大或者断路,几乎没见过有短路或者阻止变小的情况
你的这种情况估计是存在内部短路,比如电容或者二极管击穿
需要仔细检查

网友:
最有可能是电容短路

网友:
把整流管拆下来,发现3.3伏整流管2045下面的电路板变黄,难道味道是从这里发出的,测量又没问题!明天把低压端所有的电容换掉。

网友:
输出电感发热一般是整流管击穿或者电感匝间短路,自己好好查查。先把电感取下来再说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我刚修好一个ATX-300P4,和楼主是一样的情况,后来查出是L14电感的一个脚焊盘开裂了,重新焊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