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主板触发的方式

楼主(2009-07-14):
1:根据IO的型号判断
(1)参与触发IO的常见型号:
SMSC(史希思)PC47M172、LPC47M182、SCH5504、SCH5317

WINBOND(华邦):83627,83637,83977

ITE(联阳):IT8702、8712、8716、8718

#:主板用到以上IO型号的其中一种,那么基本上都是IO+南桥组成的触发电路。
(2)不参与触发IO的常见型号:
SMSC(史希思):LPC47M192

WINBOND(华邦):83697

           ITE(联阳):8705、8708、8700、8710

注意:如果主板上用到华硕和联阳的防伪芯片,一般都不用IO触发功能,而是用防伪芯片和南桥来参与触发。
2 追ATX电源的14脚和触发开关线路到那里

(1)如果任意一脚到IO芯片,就是IO+南桥的触发形式

(2)如果有任意一脚到防伪芯片就是防伪芯片+南桥

(3)如果有任意一脚到门电路,就是门电路+南桥

(4)如果都到南桥就是南桥独立
#:V星主板上如果同时用到防伪芯片和参与触发IO,仍然是用IO+南桥组成的触发电路,但V星防伪芯片损坏会导致主板不触发。

网友:
不错的资料  学习了
但是想问下LPC47M192不参与触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有的不是!

网友:
资料是好资料。但是遇到现实中,还是尽量的自己跑线路。有的时候不一定就那楼主说的那样

网友:
强人总结的太好啦2           电源14脚出来的线路切实不大好跑

网友:
防伪芯片是什么?????~~~~~

网友:
不对,主要是看桥型号和I/O,就算8712的来个VIA的桥,SIS的也是I/O控制?所以要看看桥才能说

网友:
相信自己  我些东西补要死记硬背  一定要“活学活用”

网友:
资料不错,一定要好好运用!谢谢

网友:
好资料阿,一时还消化不了。简单的判断方法,看是哪个公司出的南桥,一般都不错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