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复位电压或偏低维修

楼主(2009-07-14):
1.确定主板供电和时钟要正常
2.量主复位测试点对地阻值300-700欧
3.量ATX8脚相连线路和元件有无损坏
4.量ATX8脚电压要有 3V-5V
5.量32.768KHZ晶振要起振  (对ATI NV芯片组的要查CMOS电路)
6.量RST开关要有3V-5V电压
7.量时钟IC提供到南桥的所有频率是否正常
8.量南桥外围贴片电感和电阻有无损坏
9.量ATX8脚线路到哪个芯片
(1)到门电路,和换门电路
(2)到防伪芯片,就换防伪芯片
(3)到IO芯片,就换IO芯片
10。量主复位测试点连接到那个芯片
(1)到门电路,就换门电路
(2)到防伪电路,就换防伪电路
(3)到IO芯片,就换IO芯片
11.拆掉网卡和 1394芯片
12.换南桥

无CPU复位电压或偏低维修

1、确定主复位要正常
2、量CPU复位测试点对地阻值50欧以上
3、量时钟IC提供给南桥所有频率是否正常
4、量南北桥沟通信号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3欧(754、939、AM2主板南北沟通信号线对
      地阻值分为两组,每一组相差不超过3欧)
5、量北桥外围电感和 电阻有无损坏
6、量PCI槽32条AD线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20欧
7、量AGP槽和PCI-E16X槽线 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8、换IO芯片
9、如果有防伪芯片就 换防伪芯片
10、NVIDIA\、SIS、以及VIA芯片组的 主板刷BOSS资料
11、换北桥
12、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