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16W 闪屏

楼主(2009-07-14):
这款显示器 上电后 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检查高压板和灯管,就这2个问题的其中之1

网友:
这种板是不是插针的,有个拐,如果是,我有全新原装的!五十元!!!http://shop57607937.taobao.com/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怎么问这种问题的师傅,,,,经验值还挺高的,,,,,纳闷

网友:
我这有台1916W,电源灯常亮绿灯,不显示.大家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19寸灯管容易坏 在着高压板

网友:
就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多半是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