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865GVHZ主板BIOS连接

楼主(2009-07-14):
说来话长,D865GVHZ的主板BIOS芯片是焊接在主板上的,为了方便刷坏BIOS后使用编程器,
我把BIOS芯片吹下来,加了一个座。
不幸的是,在插拔芯片是,连座也把了下来,导致20脚、30脚所在的电路板脱落!
请问各位大侠,有知道这两个脚连接到什么地方的吗?

网友:
跑线路撒

网友:
你看看你的是L总线还是F总线,L的进IO,F的直接进桥

网友:
找块废板跑一下线,然后再飞线,看一下坐底油冒烟线,如果有线就补上。

网友:
全是废话!跑线N次了,找不到才到这里发贴求助!

网友:
人工置顶!
看看谁能为我分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