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板的灯管电流平衡检测可以取消吗?

楼主(2009-07-14):
我单位有上百台的ACER  AL1706液晶显示器,05-06年生产,由于一天24开机,现在灯管已经进入老化期,很多显示器开机后闪一下就不亮了,经确认是里面有一只灯管损坏。想请教各位老师,有办法取消掉高压板上的灯管电流平衡检测吗?这样我就可以只用其中的2只灯管,另外2只不用(由于2只灯管的亮度已经购操作使用了),该高压板使用的芯片是MPS0606。

网友:
MPS0606找不到PDF,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还是加个双灯的高压条吧,不要拆原来的电路的元件,把原来高压的供电断开就行了。这个灯管陆续会都老化的,到时候还是要换灯管的

网友:
平衡检测可以取消,但要根据电路,因为不同的高压板设计原理不一样。想办法让两组灯管平衡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有图纸的话  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觉得没有必要,买个灯管换掉。

网友:
灯管楼主肯定是怕换,又麻烦,倒是开不了机器了,没法交差!

网友(2010-01-03):
哎呀,lz看来是想为单位省钱啊.
呵呵,好同志.

网友:
能是能,得看板型,还不如换灯管呢,挺快的

网友:
可以的。如果你对高压板的电路原理清楚的话,可以把高压板插口的反馈端连在一起(不插上灯的口连接到插上了灯的口)。

网友:
同一批机子,既然发现是灯管的问题,还是换掉灯管好,不换掉的话机子要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