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面板亮线能不能修复?是不是面板问题?

楼主(2009-07-14):
通过移动画面,但亮线不移动。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面板问题,还能不能修复?
修复

网友:
基本不可能 如果能修厂家就修好当好屏卖了

网友:
亮线屏有一部分是可以修起来的,深圳有修的,用热压机,只能修COG脱焊的亮线,收费比较贵,保修期短,所以没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