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用865带,为什么会死在开机BIOS画面

楼主(2009-07-14):
我最近修了好多一代内存,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想请教一下版主!
我用一个好条带,有些内存插进去,电脑就停在按DEL键的画面,就死在那了!有好多条都是这样的,!我修了大概有一百多条了吧,老碰到这样的条子问题,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用好条带坏条,好多条都是同样的,就停在按DEL键的画面,死在那了,只有重启!不能进入RST启动!像这种情况有那些影起的阿?曾径补旱过一条这样的,全部颗粒补旱,突然能过了,能进入RST了,但有些怎么补都不行!烦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补充:我用的是856gv的主板,好条是128M的,这些应该没事,显卡是用256M独立5200的!
碰到这样的,有时自己没焊好,焊连锡了,也会这样的,两位:测试卡跑8D,停在按DEL的键面,DEL也不能按!想进RST也不能测!有好多条碰到这样的!

网友:
想请教!有那些方面为造成这样的问题?
老这样,修的没信心!好多条刷SPD也试了,没用,就停在那,补焊也没用,不能进RST也不知道那颗坏了!
是N条碰到这样的了!我专修内存!说出去笑死人,这个毛病就是不知道咱修!

网友:


网友:
这问题想了很久,老碰到,有版主看见希望能帮我解决一下,,老碰到这样的内存,就停在这了!让我知道从那里开始修!有时候火了,加焊没用,刷SPD没用,火大了,就整条扔进酒精盆里洗,还是没用!

网友:
来个人顶阿,难题从那几方面入手阿!

网友:
你遇到的条子是什么牌子的颗粒呢?这种现象在我维修过程中只碰到一例。有一种打磨的假HY颗粒在775针的865GV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兼容。于是我移到了478针的865GV主板上检测通过,顺利地进入了RST界面。
有必要说明的是,每一块865GV在对颗粒的兼容性方面都有细微的差异,这与主板的BIOS的编程有关。软件法检测内存条,本身就是利用主板的BUG来进行的,BIOS的版本越高,品牌越知名,反面对检测的支持不好了。我用来检测内存的865GV主板共有5块,每 一块基本上都能应对99%的坏内存进入到检测软件界面。界面是进入了,但对于个别的早期生产的颗粒(16M的颗粒),每块主板都表现了不同的兼容性。从实验的角度上来说,最消耗时间和精力的是维修16颗16M颗粒的256M的内存条。维修的成功率只有90%,也即是说有10%因为对北桥的不兼容而无法维修。因为那时还没有出现865系列的芯片。它们2000年左右出产的第一批DDR颗粒。这种条子修好了,也只能用在845系列和早期的VIA和SIS的主板上。它们即使是没有维修过的良品,也会对848系列以上的INTER主板和AMD-CPU的VIA主板出现严重的不兼容!

网友:
看完版主说完,马上找出一块有问题的865主板测试,原先死在BIOS界面的内存能过了,哈哈,谢谢版主,解决了,这个很重要的问题,非常感谢版主!能耐心细心看完我那么多字,!原来毛病出在我那块刚买来的865版子上,呵呵,看来,要去多买几块旧的865主板!

网友:
补充:大家修内存的,我想会碰到的,其实就是主板跟内存的兼容问题!个人认为,大概是内存有坏颗粒,短路这些加上兼容不好!所以造成进不了!我刚才测了几条能进的,都有几个颗粒是坏的!~下次修内存,绝对不买新的865主板,汗!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