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15PL-G有复位全部有电压就是按复位键的时候不能拉低电压

楼主(2009-07-14):
GA-8I915PL-G有复位全部有电压就是按复位键的时候不能拉低电压
这个主板不跑马,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好像都正常,就是按复位键的时候不能拉低复位电压,

网友:
查PCIA15脚有没有3.3V,短接复位开关有3.3V-0的跳变,看看PCI的复位正常不,如果正常,查北桥供电,如果供电正常,我想桥没有希望了.

网友:
只是有时候不行吗??跑跑复位电路吧,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复位的接地脚空焊,你查查复位的接地脚对地是否短路,是就正常.

网友:
今天在本网站下了一个BIOS,重写就正常了。。。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