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07-14):
我有一块主板,不小心在测试电压时,MOS供电管,被我把输入输出脚给短了一下,电源马上保护,但再次开机时,不跑码了.CPU的供电线路正常.不明原因?

网友:
现在没有人在么?
自己先顶一下再说.
对了,测试卡上的电源指示灯都正常,,开机,复位PG好信号都正常.从场管测得有电压到CPU,但U内没有测试,想是U内没有电源进去,那里面有一个P3什么去了.是不是U座中问受保护了???

网友:
我昨天有一块AUSU的,也是不小心碰了下,不过没你幸运,好像北桥挂了,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的没有挂,还不知道怎么下手修了,就是不跑码.

网友:
人了?我在求救中等待...........................

网友:
我打了阻值,正常啊,那AGP是的值也打了.没有异常.郁闷中.

网友:
把那个MOS管换掉试试

网友:
MOS管输出端电压正常.

网友:
换了吧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
版主有没有修好了,顶一下,我最近一直弄不清楚不跑码的板,无从下手了

网友:
把管子,电源IC都换掉

网友:
再查一下。你碰的时候有没烧什么东西

网友:
电源IC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