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机子8198主板是INTEL代工的CPU风扇问题

楼主(2009-07-14):
开机的时候CPU风扇转的很慢,进到系统大概十多分钟后风扇就停下来了,CPU就开始发烫了,可是也没有死机,没敢试太久,量了CPU的风线接的黄线是3。3V,红线2。7V,红线应该是温控的,不知道是哪里控制的这个电压,风扇停的时候红线没有电压了
cpu

网友:
是三线还是4线的?三线的红线是供电的,黄线才是检测转速的。4线的话主板的BIOS里面打开了SMART FAN就会这样,和笔记本的风扇一样,该转的时候才会转,多的一根线是调速的

网友:
三条线的,红线供电的话,为什么黄线3。3V很稳,红线的2。7V跳变,开机一个小时后就没电压了,风扇不转了

网友:
那有可能没按标准用线色,但是台机的CPU风扇都是12V的,向前查前面的那个三极管,那个2.7V跳变的就不用管它了,那是反馈转速的,不转没变压是正常的

网友:
查哪条线路上的三极管,别的主板都是红线12V的,可是不明白这品牌机到底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