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B4E478针主板无主复位

楼主(2009-07-14):
今天修到一块478的主板,主板无主复位追ATX8脚线路到一个74HC14D后面还有一排字是A6147 05的门电路,找了个也是74系列的门电路但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不知道74HC14D是什么门,换了一个也不太清楚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发个贴请教下给位74HC14D是什么门用哪个可以代换???请知道的告诉下!!!

网友:
是一个斯密特触发器,也不知用什么可以代,不过板上大把的.

网友:
74HC14G这个是个非门电路。 可以找个非门的是74的就差不多代换。

网友:
74HC14D门电路可以用哪个型号的代换啊???

网友:
此主板以修复了,还好我们老板店里收的料板废板多啊,所后几经周折在料板上找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门电路IC,换上去后就直接跑到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