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点短路的疑问

楼主(2009-07-14):
想问下各位高手,如果在更换电容时造成焊接点短路后,应该如何解决呢?万用表测量两个点直接导通

网友:
现在是拆开电容,直接用蜂鸣档测量两个点就是导通的!应该是属于短路吧!

网友:
搞清楚,不是听到蜂鸣声就是短路,是要看数据说话。用欧姆档打,阻值为零就是短路。

网友:
清电容接地的那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