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R100 挂台机重装系统后装回报IDE #0 ERROR!!!

楼主(2009-07-14):
机器型号:东芝R100 超薄机,无光驱!1。8寸硬盘。
故障现象:开机进系统超慢!客户拿来重装系统!
              将硬盘取出用转接头放到台机上重新分区,并GHOST了一个系统进去,后装回机器,开机就报IDE 0# ERROR !怀疑硬盘坏,装回台机扫描硬盘没有问题。代换了一个硬盘转接排线,还是不行。(这种硬盘转接排线上带了一个猫的插座)
              有哪位大侠碰到过这类问题,指导一下!感激不尽!在百度搜了一下,有人碰到过跟我这个一样的问题:

东芝R100,取出硬盘挂台机GHOST系统.装回笔记本无法识别硬盘
悬赏分:25 - 提问时间2008-10-16 17:40
今天拿到朋友东芝笔记本R100,要重装系统.无光驱,无软驱,原分区只有1个C盘,40G,要求我分成2个20G的,本着想试试在WINDOWS下分区的软件,直接调整C盘大小,结果重启之后就蓝屏,无法进系统.想办法找了个硬盘盒,在台机上分区格式化,然后GHOST镜像到C盘,但是装进笔记本提示硬盘有错,而且BIOS里面也找不到硬盘了,恢复BIOS也不行,接回硬盘盒插在台机上又一切正常,哪位达人能给点建议啊? 还有人专修这种问题:专业解决东芝 Portege R100笔记本系统和硬盘故障

专业解决东芝 Portege R100笔记本系统和硬盘故障
1、东芝笔记本装完系统后上不了网
2、开机后报“IDE #0 Error or IDE #1 Error, etc”,并且无法继续任何操作。
3、找不到硬盘,无法安装系统

服务时间   镇江地区7:00-23:30  星期天不休息

网友:
东芝R100的机器可以用GHOST系统的,这个机器有些年头了,检查一下主板那头的插座,看有否空焊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硬盘本身有没有检测呀,最好MDHH看看。

网友:
硬盘用MHDD扫描过,没有问题的。接口也加焊过,转接排线换了也是一样的。晕!

网友:
你把硬盘全部重新格式化一边, 然后接在其他电脑上装系统, 并且看能不能运行(进系统,

  如果可以, 就再做一边系统, 接回去, 应该就没问题了,  有的笔记本必须全盘格式化才行,

  多用几个软件格式化一下,

网友:
我也跟LZ碰到一样的问题  也是东芝的  型号被客户撕掉了
也是小型机器 无光驱 但是硬盘是2.5英寸的  也是一台老机器
和你一样  开机 报IDE0 ERROR
换好硬盘上去还是一样
南桥我也换过还是一样 但是当我第一次换上南桥上去以后可以读到硬盘里面的系统
但是由于系统坏掉了 提示什么什么读错误  我以为好了打算装下系统试下  但是当时要下班了 就打算明天再干吧 就放在那里下班了  但是第二天来了 情况还是一样
提示IDE0 ERROR 同时也进不了系统 我以为是那里空焊了 做桥的时候影响到了
加焊过CPU 开机芯片 还有BIOS  还有一个好像是卡类芯片  情况还是一样
唉 没办法了 现在机器还在我这里  搞不定
希望我说的这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可能你GHOST时把硬盘启动扇区改了.重新分区硬盘试试

网友:
装系统到无光驱的机器怎么不用网络克隆呢。。。
建议你在网克工具MAXDOS提供的FDISK重新格式化然后网克试试。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的指导!昨天手上刚好又接到一台东芝SS2000M的超薄P3机器,硬盘是一样的,是键盘坏,客户拿来换键盘的,拆下这台机的硬盘装到R100的机器上,就可以进系统了。这就证明主板跟转接排线都没有问题了。看来还是硬盘有问题了,我已经重新格式化几次了,用的是DM,全格后不装系统也认不到硬盘!开机就报IDE #0 ERROR ,进BIOS也没认到硬盘!但是用MHDD扫描硬盘又没问题!看来可能是硬盘启动扇区有问题,将这个硬盘装在SS2000M的机器上也认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