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判断主板坏还CPU坏

楼主(2009-07-14):
一张七彩虹775主板,CPU赛扬D,装上CPU,风扇转一是,停了,拿开CPU,风扇可以转,上假负载,风扇同样是转一下停,强行通电,供电感有1.4V 电压,请各位高手帮忙判断,是主板坏了还是CPU坏了?谢谢

网友:
板坏的可能性大,供电有问题

网友:
主板坏,CPU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差VID把,,CPU供电问题

网友:
主板坏的,

网友:
为啥你上假负载也断电,这还需要判断吗,难道假负载坏了不成?

网友:
再强行通几次电估计北桥也挂了的,修CPU供电吧,可能有场管击穿短路了。

网友:
cpu座虚焊

网友:
主板坏,查CPU供电管和电容。

网友:
MB...NG了吧

网友:
供电管和所有的供电电容

网友:
经常维修,搞个775板或U应该不难吧,问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