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屏线是单八还是双八

楼主(2009-07-14):
就拿最常见的30线的,有的排线能看出每一对信号线是绕在一起的,一数就知道,但是碰到很多原装的显示器的排线是片插的,并且是一根挨着一根的排列,没有绕在一起,这样屏线应该数屏基板100欧姆的电阻,这个电阻到那去找,我就怎么拆个显示器,愣是没找着这些电阻在那。

网友:
转载:
常用液晶屏接口定义

20pin单6定义:
   3.3v   3.3v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4组相同阻值)
2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r1-  8:r1+  9:r2-  10:r2+  11:clk-  12:clk+   13:ro1-  14:ro1+  15:ro2-  16:ro2+  17:ro3-   18:ro3+
19:clk1-   20:clk1+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8组相同阻值)
20pin单8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r3-  17:r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5组相同阻值)
30pin单6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4组相同阻值)
30pin单8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r3-  21:r3+  22:地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5组相同阻值)
3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地   17:rs0-  18:rs0+  19:地  20:rs1-  21:rs1+  22:地  23:rs2-  24:rs2+   25:地  26:clk2-  27:clk2+
30pin双8定义:
1:电源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地  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  15:clk-  16:clk+   17:地  18:r3-  19:r3+  20:rb0-  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10组相同阻值)

一般14pin、20pin、30pin为lvds接口,
25、31、40、41、60、70、75、80、100pin接口为ttl接口,其中41pin以下为单6位,60pin以上为双六位屏
50、80(50+30)pin接口的为rsds接口。单排白色线。
14+20in接口为***s接口,少得很!

根据上面的看看你的屏是什么接口,一般14.1的笔记本液晶屏都是单6的

网友:
答非所问 看不明白

网友: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5组相同阻值),
现在还不知道是单八还是双八没法知道那组是信号线,屏基板的电阻一般在那个位置。

网友:
再来顶一下

网友:
搞不懂,什么是单6双8

网友:
二楼说得非常清楚了

网友:
一般17以上的都双8.如果实在找不到屏资料我一般都是找对电源后直接上双8的试

网友:
就那么几种屏线,看有几双数据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