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对地阻值

楼主(2009-07-14):
怎样测对地阻值,有点搞不懂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被测点。

网友:
红表笔是正极,黑表笔是负极

网友:
还有数字表打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数字表就打到那些标志着K的档位!

网友:
这些基础的知识到新手去看看一大把啊唉。。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负载供电。

网友:
数字表用二极管的档位,红笔接地,黑笔测量

网友:
数字表用二极管的档位

网友:
就是看看有无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的档位

网友:
欧姆档应该也可以

网友:
打到欧姆档跟打到二极管档都可以,这个是最基本的

网友:
一般都是对地打二极体值

网友:
数字万用表打到2极管档位   红笔接地  黑笔测量

网友:
红表笔接的是万用表的电池负极,黑表笔接的是万用表的电池正极。所以黑表笔测量。红表笔接地。

网友:
楼上说法好像是针对指针万用表的,数字万用表好像是反过来的

网友:
哦,是吗。我看书上是这样说的。

网友:
红笔正,黑笔负,打到二极管档,就是如果两表笔接在一起时会响的。

网友(2009-08-15):
打到二级档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接测试点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了,看新手区

网友:
真搞不懂,你问的是交流对地电阻值?还是直流对地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