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的问题,

楼主(2009-07-14):
我这里有一块整合的板子
突然进不了系统了,开机出现 cmos电池电量低,随后我进入bios设置,发现时间有误,居然是2023年,随后我改好年份和时间 在此开机 居然没问题了。。难道是时间错误引起的cmos电池电池电量不足吗? 请教高手!!!!
进不了系统

网友:
该换电池啦

网友:
不好意思 我重 说明 我的电池都是新电池。。。。。换上直接就报电量低

网友:
有听说过时间超前。但没遇到过。

网友:
你的是什么板子??你这很明显感觉是线路中的某个元器件损坏,或软击穿一般为二极管。还有看看跳线有问题没有。跳反没。

网友:
COMS跳线是不是错了

网友:
我是新手 我不知道cmos跳线如何跳。。。。。只是这个本来好好的 关了机再开就成这样了。我这个是设备仪器上的pc板子。。小的那种。。。突然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CMOS线路中有短路或者电容漏电,造成了电池电压低,以至于不能保存信息。
时间默认是2023,有些则默认为2003年,这跟板子生产年代以及设计有关。
无法保存信息是,则是默认,所以是2023年。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最有可能的是 cmos周边 有短路了的 原因吗?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COMS电池边上的电容漏电 导致性能不良

网友:
查一下CMOS电池座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座子出了问题,进而导致电池不能很好的和座子接触,自然新电池也起不到作用了 试一下吧

网友:
CMOS跳线 到南桥滤波电容有漏电现象

网友:
l漏电了,打打电容两端的阻值,如果太小那就更换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教导。。。。不过我是刚学 很多地方都不是太明白 把这个板卡的图放上来。请大家看看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cmos的电容 也不知道如何去测!!还望赐教~~~~~~~
附上图~~~~~

网友:
要跑电路了哇 这个没法告诉你是C多少多少出问题

网友:
這個設備,我看是用作打印伺服器吧

网友:
他说设置好时间保存重启就没事了,难道还是cmos电路的问题吗,我也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
我又在 bios电池 用万用表调到2M欧姆下测两端 出来的值是 622和 532 (2块板子) 这个值 请问 是正常值吗?

网友:
不是中了以前的那个CIH病毒吧? 用98 的系统吗? 若是刷BIOS 我还没见过BIOS 默认是2023年

网友:
电脑<<寻秦记>>.就算是电阻值变大,也当是没电,一般都是回到出厂日期的多.2023年估计是中毒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