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内置无线网卡驱动

楼主(2009-07-14):
一块MINIPCI网卡,芯片给打磨过过(93C46 EPROM应该给改过了),装上电脑识别为intel 2100BG网卡,可是驱动装上无法使用(感叹号)。估计驱动不对。希望有遇到这款网卡的大大告诉应该装哪款驱动
图片中四方芯片给打磨过了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
你到驱动者之家看看有个工具可以知道是用什么芯片改的.你睇芯片ID就知是那个公司的芯片了

网友:
直接用EVEREST看看用的什么芯片就行了

网友:
用驱动之家提供的驱动精灵软件 安装试试,我用这个搞好了很多日系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