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190s6白屏~~~救命~!

楼主(2009-07-14):
一台飞利浦液晶显示器190s6白屏~~~换了驱动板~~~换了TL2272ML屏驱动芯片`~还是一样```!急死俺了~!是屏线的问题吗?

网友:
这问题我修过 应该是屏的共电保险烧开路吧 换了保险丝试试 还烧的话 就后面陶瓷滤波电容短路了

网友:
既然换了TL2272ML,那楼主肯定是确定了供电已经上去了。我建议你检查由脉冲芯片产生的各组电压

网友:
看屏线有没有电压上屏上,要是有的话可能就是屏IC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