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写驱动问题。

楼主(2009-07-14):
我是新手想请教前辈万能驱动怎么写驱动进去呀!要找那些程序.  要找那些资料,有详细过成最好, 晚辈先谢谢 了 !

网友:
到论谈里买一个编程器,加几片通用驱动板,
自己动手去试,很简单的。(买编程器时有会送你写程序的教程的,)
乐华2025L的通用板写程序很方便。

网友:
通用驱动板写通用的程序,在网上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驱动程序在网上怎么找呀!    能举例说吗 ?    见笑了 我实在是不懂

网友:
慢慢看说明书吧,什么都不会教有难道

网友(2009-08-16):
这程序在网上怎么找 “ 屏型号是sva190wx02tb 固件 吗 " 是这样找吗

网友:
买液晶编程器送程序的,一般乐华程序我的光盘里最多。光盘里有软件、程序、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