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与内存问题

楼主(2009-07-14):
一块775主板,
     CPU为 INT 2.66GHZ/256/533
    主板上标着DDII   533
    可以用DDII   1G   667(5)  的内存条吗?

网友:
775的主板,已经可以支持DDR2了,最高支持DDR2 1066,单条最高2G容量。

另外,像这样的问题,完全不用发帖提问,直接 百度 搜索一下,关键词“77G 内存 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问题,现在的主板兼容性很好.

网友:
谢谢两位的解答!!

网友:
CPU为 INT 2.66GHZ/256/533    这应该是Celeron-D的CPU,533的FSB.
    主板上标着DDII   533                  主板支持533的内存.对应于CPU的533FSB
    可以用DDII   1G   667(5)  的内存条吗?   你这块主板应该是915的或945的
  可以用667的内存.但是在系统里面看到的内存速度仍然是533.基本上也只能用667的内存代换.高于677的应该不行.比如用DDR 2 800的应该会开机内存通不过.(和主板品牌有关系.)

775的主板,已经可以支持DDR2了,最高支持DDR2 1066,单条最高2G容量。
支持什么样的内存,更多是由主板支持的,而非CPU的针脚类型.比如865有478接口的,也有775接口的.但是865一般只支持一代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