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BOIS不能保存

楼主(2009-07-14):
有一个海尔的台式机 板子是华硕 P4GE-MX 的主板 现在的情况是BOIS不能保存 但电池有电 请问哪位大侠 有法子吗?
华硕

网友:
量一下COMS的跳线针有没有电压了,没有的话把电池座刮刮吧!!!!!!

网友:
跳线哪里也有电压的!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建议查看此帖,讨论已经比较详细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IOS%2B%B1%A3%B4%E6

网友:
看看电池旁边的元件有没有对地短路的现象,如果有,你电池有电,也送不到BIOS芯片,
两种可能.一是你CMOS电池周边有元件对地短路了.
二是你BIOS芯片有损坏.

网友:
测下COMS附近电容漏电没,有没短路的
通常都是刷下BIOS,还不行的话说明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如果CMOS跳线跳上去 电压就变1V 多 电池有3V 的新电池 如果没有电容漏电 那是不是 就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块主板也是BIOS不保存,最后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这里要分多种情况,BIOS不能保存,你只的时间吗?

网友:
时间能保存 只设置光驱启动的时候 从起 就不行 啦 又要从新设置

网友:
南桥和电池等都会引起这种问题的,我遇到过。。

网友:
电池我换过啦 那就是南桥问题啦?????

网友:
你试下用刀子刮下在电子旁边的跳线吧

网友:
量一下CMOS跳线看是否有3V电压,看电池座的脚有虚焊没,如果都不行,那可能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