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华硕主板ASB100A IT8708F和南桥???

楼主(2009-07-14):
请教高手,测量那些点  来确认华硕主板ASB100A   IT8708F和南桥那个坏的问题?

情况是样,开始主板不通电,电脑公司强加电,跑码,显示器点亮,后来,电脑公司说修不好,拿回来以后,强加电,不跑码,测试卡复位灯常亮,开机排针和复位排针有3.3V电压,晶振换过不行,IO换过不行,12V 5V 对地电阻正常,求助是那的原因

现在就是强加电不跑码,检修思路

ASB100A    IT8708   南桥,三个如何准确确定是哪个坏的方法???

网友:
一个一个的换着试

网友:
先换ASB100再换IT8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