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753DFX显示器开机出现控制锁、锁定界面。求教怎么维修!

楼主(2009-07-14):
三星753DFX显示器开机即现亮度、对比度等调节界面按EXIT键不能退出一段时间后自动将亮度调整为50,对比度调整为100、行、场幅度缩小5厘米左右。亮度、对比度界面消失,出现控制锁、锁定界面。控制锁、锁定界面约5秒钟的周期交替出现。求教怎么维修!

网友:
按键 或是 ROM 的问题!!

1.换按键
2.刷ROM

网友:
2# 谢谢!按键没问题,rom怎么刷?能指点一二吗?我自己觉得很像某个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