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占用率100%的问题.

楼主(2009-07-14):
有一台东芝CPU占用率100%.查过散热没问题.重装了系统也不行.换过硬盘/内存.CPU供电也查过.还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片南桥USB部分坏CPU占用100%的问题的台机板,参考一下

网友:
做南桥试试看

网友:
遇到过南桥的问题造成CPU运行100%的

网友:
应该是USB电路故障。。造成系统CPU运行100%

网友:
问题存在可能:
1 BIOS,最新的BIOS加入了省电功能,也就是给CPU降频,降压,这样CPU性能下降,造成CPU占用100%.请询问顾客是否有自己更新BIOS情况存在.
2 Driver问题.这个问题同样使CPU负载加重.建议重装系统后不装Driver进行验证.
3 device损坏或故障,导致信号有问题,系统持续检测硬件或是硬件持续发送中断,协议等等信号给cpu处理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建议最小系统开机,也就是主板+cpu+内存+硬盘+外接显示器开机观察是否正常.

网友:
T10#
1:BIOS没刷过的.
2:驱动不应有问题.因为重装了系统/
3:网卡拆掉了也一样.
谢谢!

网友:
TO11#
怀凝南桥的话.根据是什么呢?

网友:
先摸南桥是不是很烫,如果很烫就换桥,如果不烫可以加焊南桥,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原来以见过 当时是一台联想的 CPU也是100%当时拆下来就没事装上就不行后来装一个试以下最后发现是电池的问题 你要不先逻板试以下

网友:
呵呵.电池也可以引起CPU占用100%这个问题?我试一下看看.拔下来看看.

网友:
我遇一台联想的,进PE正常,用力按南桥就好了,哈哈,加焊南桥就好了。不过做的不好,不认光驱。客人也没说什么。赚到了,

网友:
南桥做过了,CPU供电芯片换了,所有的CPU虑波电容换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