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X5000 不进XP系统

楼主(2009-07-14):
刚接了一个HP ZX5000 的机子, 进不了系统.重做系统做不上, 原来的硬盘上的系统.到XP画面就是不进
我把南桥做了BGA 都不行,都不知道是什么问号了,以前也修过一个,也没有修好,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进不了系统

网友:
AMD的南桥吗?

网友:
不是AMD桥,是ATI

网友:
也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啊....晕
南桥是最后的, 不是外界设备的话 一般的主板上网卡,声卡,显卡了
但并不是盲目照着 灵活变迁知道吧

网友:
你应该先换硬盘试一下,不能随便就做南桥

网友:
主板上网卡,声卡 我先拆了看一下吧! 这个问题,哎!
硬盘都是换过的!

网友:
P4的大机子吧。我前阵子修好过一个。不过记不得怎么好的了,好象是换南桥的。

网友:
感觉应该是给南桥内部电源,给HDD部分过底,造成南桥不稳定。有线路没,发来看看!

网友:
没有图纸,我想也有可能是南桥,大多这个问题都是做他,哎!!!!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不进系统这样的故障,,做南桥就好了。。。。

网友:
先用最小法,然后再换配件,硬盘啊内存啊,最后再做桥吧

网友:
主板上网卡,声卡,我都拆了, 硬盘也换了,CPU也换了,内存也换过,还是一样!
BIOS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呢?

网友:
你现在应该确定是主板问题了吧不是其他外设问题,你先刷一下BIOS试试,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