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45主板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

楼主(2009-07-14):
映泰754主板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电源插下去的时候检测卡突然闪一下。检测卡上的电压灯都灭的时候能开机。电源插下去检测卡5V灯有微亮的时候就开不了机了。给个思路啊。

网友:
经查找电管IC ISL6559CB 第28脚PWM4电压1.07V的时候启动正常,电压1.65V的时候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