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41X1

楼主(2009-07-14):
我有一LG 的LP141X1的笔记本屏想改成显示器按LVDS 单6的未能成功附图两张望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屏应该是TDMS的,TMDS 与LVDS信号格式不兼容,不能直接接.图纸在这里,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先谢谢武汉的朋友。图纸和我找到一样,因为引脚定义不一样所以一直无从下手。
有无和屏一样的引脚定义,
屏的供电是两路吗? 还有围在数据线周围的五根连在一起的线我测不是地线。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