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97MB菜单问题

楼主(2009-07-14):
前两天接了台三星997MB,客户讲是二修机,现在屏幕无显示。开机观察主板并未有明显人为损坏痕迹,通电测试为指示灯闪烁,有轻微滴答声,测电压为所有电压偏低,80V,只有50多V,14V只有7V多等其他组电压也明显偏低。断开高压包接负载,电压升至正常,遂发了个包,型号为:FOM19A005 H。今天包到了货,换上去后有图像显示了,但准备按菜单调节的时候,只要一到可以调节画面包括色彩,亮度,行,场大小等项目的子菜单的时候,就指示灯熄灭,菜单失灵,仅可以关机。再开机问题依旧,在菜单根目录下所有按键又正常,包括进入菜单,返回上一项,上下调整等。想问下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了,是存储器或则MCU坏了嘛?

网友:
我想是数据的问题,重写试试.

网友:
报告楼上,已重写过数据换来试,问题依旧,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吗?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取高压包时把板拆断了,或掉东西,有条件再换个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