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HP 6515b 的问题?

楼主(2009-07-14):
现在是装不了系统。。快装完就 自动掉电了。用PE 也死机 ? 南桥和北桥 加焊过了。AMD的CPU也换了 还是一样。。找不到头绪。
cpu
掉电

网友:
你把cpu座子加焊就可以。

网友:
供电芯片加焊。

网友:
AMD 的CPU座容易虚焊,
加焊先试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