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测蓝屏软件@!~

楼主(2009-07-14):
有一条ny3208i-5颗粒的256内存,DDR400的,
我找了一颗gl3l032g88ig-5a的换上,RST测OK了!玩游戏十分钟不到就蓝屏!
于是又拆一下gl3l032g88ig-5a换上,还是一样,十分钟游戏不到,就蓝屏!
两颗绝对不可能都坏的吧,蓝屏代吗:0x00000050
于是我再找一颗牛B的换上,就是因为那条坏的256M内存有散热片的,所以认为牛B,颗粒是:top3d328y6eh-0445换上,打了半小时游戏,没蓝屏OK!
所以想救助,有没有快速测试会不会蓝屏的软件阿,免的客户在那瞎等!

网友:
用RST不可以测吗?

网友:
用RST测了,全过的,三颗换上去,用RST测了,全部通过的!~呵呵~

网友:
由于计算方法的不同,每一种检测软件都不可能100%的检测出颗粒的暇眦。RST也不例外。当你从业的时间越久,越能体会出这个道理。如果你只是使用软件方法检测内存条,建议多准备几种检测软件。其它的软件对于诊治疑难杂症有特别的疗效!这就是我不断地上传RST以外的检测软件的原因。

建议:使用JACKY版的MEMTEST86+试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308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