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200开机不跑码

楼主(2009-07-14):
一台戴尔台式机v200开机不跑码,按开关开机不跑码风扇狂转,加焊cpu座后故障依旧,bios,io,都换了,加焊了时钟芯片后跑吗了。以为机器好了,上机用了两个小时左右又不行了,北桥南桥也加焊了都不起作用。现在是有时能跑码有时不跑,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补充一点!就是每次开机风扇狂转一会就会断电然后自动再重启,重启时有时候跑码有时候不跑码!

网友:
建议查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正常

网友:
换时钟晶振试一下

网友:
现在这个机子还没好,换了时钟晶振了,现在是有时候不开机有时候正常,不正常时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