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上的电源插头

楼主(2009-07-14):
电源板上的电源插头有三个头 一个头是接地,另外两个头是什么意思,可以互换么,?

网友:
另2个是交流输入,可以换。换这有什么用啊?

网友:
最好别动,市电交流不知道,可别电到。

网友:
我的意思是,比如有时候要接线,按照常理来说,这两根交流线对应的两个固定的线路,如果将这个三头插座拿下,又忘了原来固定的线路是怎么接的,是不是可以这两根线随便接到电源板的两条交流输入线路中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火线和零线是不是可以随便接,应该可以

网友:
交流电 不分正负极 也就是火线 零线 交流电正负极是不断交换 可以随便单接那个 别短路了就行

网友:
交流电不分正负极

网友:
还有人问这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