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主板不开机,测试卡跑89。

楼主(2009-07-14):
故障现象:可以上电,无显示。
解决方法:开机测试卡跑89。还是第一次见。拔下内存有长呜,测试卡跑C1。CPU没问题,供电没问题。目测了没有明显的零件烧坏。由于是全集成的主板,就摸了各芯片的有没有发热的情况,南北桥温度正常。一摸网卡芯片,哗好热,应该是坏了。马上拆下网卡芯片把晶振也拆了。开机跑码有显示了。装系统运行了几小时没死机。

网友:
晶振拆不拆没关系吧,只要把网卡摘了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要拆晶振?个人觉得拆掉网卡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回两位晶振是可以不拆的。

网友:
当然拆啊,多个零件也好. 心情好的话把外围的贴片件全部拆掉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