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断电

楼主(2009-07-14):
有一块945的主板,通电断电。
经量测、SB电压、CPU、内存、3V、5V、1.5V、1.06V…均无对地短路、也无互短现象
后来发现断电之后、5V DIMM被拉低为3.5V、于是把1.8V断开后、可正常通电。于是怀疑1.8V供电有问题、更换1.8V供电芯片及MOS管还是断电、后来又换了北桥还是原现象……
  高手路过请指教!!

网友:
我是菜鸟,看此现象不知道你是否在上cpu风扇时,有没有涂硅胶,有的945和915的主板不涂硅胶就是这个现象,好些修板的人cpu风扇都没有涂硅胶的习惯,还是看高手解答吧

网友:
是内存双路供电出问题了吧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没有什么双路供电,我也认为是那一块出了问题~
遗憾的是没有找到!

网友:
你通电断电说明机子开机后瞬间掉电。可以说是电源保护做用。看看跳线帽是否跳对,清一下COMS 看COMS电路是否有问题。最后在好好看看CPU场管那里是否是软击穿,因为软击穿是测不出来的。只能拿下来测量。

网友:
本人菜鸟,我想问一下DDR2的内存电压是哪几个叫

网友:
根据老大饼哥教的 这类型故障基本都由于保护电路动作引起··
重点排查COMS跳线,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和主板工作条件·
我是个新手学圆 脑子里只有老大教的理论··
供LZ参考··

如有错误 请老大饼哥·不吝丢镊子敲我··谢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