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IN5406坏

楼主(2009-07-14):
二极管IN5406坏 可用什么替换??本人菜鸟
!!!

网友:
600V的吧,用IN5407 IN5408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还是换5406!很容易买的!

网友:
原型号买不到的话,可用耐压高的代换,用楼上说的型号试试

网友:
二极管电子城里·很容里买到吧···电源管理芯片就不一定了·呵呵·~

网友:
5406好找的很,不行用两个4007并起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