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三无,新手求助,请老师们多多提点

楼主(2009-07-14):
今天顾客送来一台AOC176s 17寸液晶,我是新手,这是我修的第二台显示器,呵呵。
显示器故障是通电,开机三无。
我首先想到是电源板问题,拆机,查电压12v,5v电压正常,灯管ADJ电压4.3v,灯管ON/OFF电压0v。驱动板3.3v,1.8v正常。按键开机键电压3v左右。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1.4v和1.7v 。
因为是新手没什么维修思路就瞎搞了
1.换晶振,从坏的电脑主板上拆了个也是14.xxxx的晶振(小数点后第三第四位不同),通电开机,还是三无。
2.补焊超级芯片(就一个芯片,集成了MCU),通电指示灯就是橘黄色(没按开机按键),按下开机按键,没反应黑屏,指示灯还是桔黄色,因为已经装好也很晚了,所以没有重新拆机测灯管ON/OFF有没有加电。

今天太晚了,明早再修。
1.重新仔细加工一下超级芯片,怀疑今天没补焊好,可能有地方并脚了。
2.把原来的晶振换回去
3.存储芯片补焊一下
4.把按键都拆了,直接短接开机线,因为刚学修显示器,连按键这种小配件都没准备好。

如果还是不行,就把驱动板换刚刚邮购的通用版

没换过,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1.176s是什么屏线接口(连接液晶面板的扁平头有胶水我没数,连接驱动板的一头是双排共24针插口
而我邮购的驱动板鼎科GM2621,乐华RTD2025L28都是LVDS双排共30针插口的,24针的屏线接口如何和
30针的驱动板接口连接???????
2.通用板可以跳线设置屏电压,176s17寸普屏设多大电压
3.SOC176s按键板是没有电阻的,按键板入线通过按键直接对地,鼎科GM2621,乐华RTD2025L28可以这样吗还是需要接有电阻的按键板

希望得到各位师兄,老师的指点

网友:
存储芯片资料损坏,去找一个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