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IO的一个脚敲起来?

楼主(2009-07-14):
经常遇到板子不触发,IT871X的72脚有跳变,说明信号是给了南桥的,可是南桥到IO71脚没电压,正常情况应该有个3.3V电压在开机的瞬间,想把71脚与焊盘断开,用什么方法,热风枪吹,再用列子敲?感觉会碰到其他脚呀,咋办?
不触发

网友:
用个针翘,针先插进缝里,准备翘,拿电烙铁碰一下那个针脚,就起来了。

网友:
修电脑要准备点“精密”工具的,我撬IO之类芯片的脚都是用自制的工具,把一根缝衣针的针尖那头掰弯就OK了(不要那种一掰就断的,),不用风枪吹,用恒温烙铁烫那个脚就可以拉起来
你说的这个现象我搞的话不需要把脚搞起来,先确定那个脚的对地阻值正常,按开关如果电压不跳变就说明南桥没有返回开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