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不开机维修过程

楼主(2009-07-14):
今天接到一个客拿来的旭日150笔记本电脑,据客户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按通病处理,加焊ADP3205后能开机但不能显示,电流跑到0。65左右停,检测卡显示03,不过内存,测各芯片供电正常,
后刷BIOS依旧,,,又加焊主板各芯片,故障依然,有点晕,怀疑北桥有问题,跟着又想是不是COMS出错了,之后取下3V电池,清COMS后试机,机器电流跑到0。85,开始跑码,接显示器正常。故障解决。

网友:
看完后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刷BIOS后放电主行了?什么根据?

网友:
静电积累也会造成故障

网友:
看完了,不知道问题是否真正解决,观望。

网友:
有这样的情况啊,下次我也试试看!

网友:
有的机器CMOS放电确实会好。。不过不多。。呵呵

网友:
呵,这电是给南桥供的,可刷BIOS虽然折下了BIOS但是时间还在走着

网友:
联想 F41 C467系列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把BIOS放电就好的

网友:
台式机倒是经常碰到过,笔记本想碰到可就没碰到过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遇见过好几次呢,哈哈,谁叫我运气好呢

网友:
我的150也是这样....客户拿来机器我拆开后我发2年前客户已修过了..加焊了3025.想着这回也不行了...麻烦了...看到这贴后..把CMOS电池两端短路下......哈哈::::好了...点亮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但确实想不到放电可以解决问题..不知道有高手可以告知一下原理不

网友:
因为有的机器开机要BIOS参与

网友:
有点晕.... 修了一大圈,转到最后,CMOS电池的问题...

网友:
再次请教高手:   放电后机器后全部好转.......担2天后客户把机器又拿过来了....故障现在依旧.....有人知道问题吗??

网友:
楼上是楼主的马甲?

网友:
楼上是楼主的马甲??????

不好意思,小弟在论坛中混 得不久.....不太明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