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CU3843 用立式3843行不行

楼主(2009-07-14):
液晶上用的是贴片UC3843用头只有立式3843 和3842。请问能不能用的上。。

网友:
当然行,安装有点难度.

网友:
完全通用的,只是封装形式不通,改上去得费点时间

网友:
谢谢。。那我试试

网友:
可以的,只是接线不方便,费时费力

网友:
只要楼主的焊接水平过的去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2009-12-19):
只要把立式的脚都向中间靠拢,再剪齐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上边说的是好办法我以前整过就是太费劲了你可以试试看,相信你肯定行的

网友:
用贴片的代换DIP的,每个脚都要单独引线,,,,,费时,,

网友:
可以用的,我旱过,就是不怎么好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