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键盘好用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9-07-14):
一块845板子。技嘉的。PS/2键盘好用鼠标不能用,把电容去掉了。用了一天后。鼠标又不好用了。请问各位师傅问题可能会出在哪里。整板的USB接口都不能用了。所以只能把PS/2的接口修好。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换个PS/2口吧,不要键盘鼠标不能用就下电容,下之前要量一下4个脚的对地阻值的,其实很多不能用的就是PS/2里面接触不量,我都是整板的拿(50个),一年差不多用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