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10启动TPM报错

楼主(2009-07-15):
戴尔D610启动的时候报错:WARNING:The TPM could not be initalized.
查了一下是TPM不能初始化,以前BIOS有密码,以为是在BIOS里设置一下就OK了,后来解了密还是提示TPM不能初始化,也还原过BIOS都不行。后来想到刷一下BIOS,可是在重新启动要进入刷BIOS程序的时候就掉电重启,试了好几次都这样。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刷BIOS程序的版本不对!多找几个试一下!小东!

网友:
对啊,有可能的话尽量的进BIOS看看BIOS的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