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力了......

楼主(2009-07-15):
一块昂达的N61T主板一开始装不上网卡,声卡,显卡驱动,换了根内存,现在还差声卡驱动装不了,检测了,不是硬盘的问题,内存也换了256的和1G的都是装不上去,还有网上下载的压缩文件,一个也打不开,提示文件顺坏。不会是主板坏了吧,望遇见过此类故障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谢谢

网友:
修过AMD U不良的,亮机没有问题,想都想不到!!那是U核心缺了一点点!!

网友:
主板供电不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上面2楼和3楼2位说的是K7的CPU,这个N61T的板子应该是至少用K8的CPU吧?!K8的CPU核心是带铁罩,不至于发生崩角的吧。不要把K7的问题扯到K8,K8即使有问题那也是不同的问题。
希望看清问题再回复!!!!

网友:
可能我型号记错了,这CPU上的是2800,估计是754的板子

网友:
754的U也是带铁盖的啊。。很少说能缺角

网友:
呵呵 什么驱动都不好装看看南桥吧

网友:
请问用主板诊断卡,可以测出来,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先不要怀疑桥的问题,最小系统化,换内存、换CPU、换硬盘。故障依旧主板问题。
1、接口的问题。
2、桥的问题等等都有可能。
最大可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一块板试机,确认是板再去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