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S17e驱动板可以代换HP VS17的驱动板吗?

楼主(2009-07-15):
HP VS17e驱动板可以代换HP VS17的驱动板吗?一台HP VS17的显示器菜单的颜色正常,显示图象的时候颜色失真,感觉有点刺眼,桌面图标文字后面有个影子,换过主机不行,VGA线不行,擦屏线无效,调节面板上的一个可调电阻电压有变化,但图象没变化,请高手们支个招,谢谢各位!!!!
桌面

网友:
如果尺寸,电源接口和屏线接口一样的话可以通用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屏线接口不知道相同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