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天逸F41进水开机无显示一例

楼主(2009-07-15):
机器型号 F41A
版号 LA 3571 965集成显卡
故障现象:上电触发电流0.55A,不显示。
维修思路:客户拿过来是进水过,因此烤板了一段时间。查进水部位腐蚀度还可以接受,清理干净之后。
发现能触发,电流到0、5A左右就停住了。
上CPU假负载,测VCORE PG CPU RST HOST等电压,均正常。所以我觉得CPU已经工作,硬启动已经完成。
上DDR2内存假负载,测 DDRVCC SM BUS DDRREF DDRCLK 静态AD线阻抗,上电测电压。都差不多正常。
实测DDR VDD1.8V DDRREF 0.85-0.93左右变化,在开机瞬间。故以为招到了故障突破点。所以去查,这个REF产生电路,2个电阻分压输出,都正常。恒定0.9V 正常的很,根据
差的,1PIN为DDRREF。直接测脚位,0.9V正常无变化。
因为是不过内存,所以还是得死磕这里。
暂时招不到心的思路了,所以针对测试卡上的REF电压变化去找源头,1。8V的产生电路。
输出1。8和1.05是一组,QFN的一个24PIN的芯片。去查2电感电压,电压1。8V 电压1.09V。第一次点过去,觉得很正常。淡定了一下,很正常?你就错了。
电压1.05V过高1.09V,OK就是这里,直接查,FB电路 ,如下图。
对照
电路图
找元件,正面没有,好去反面,找到直接测,发现都正常,但是好像有一个电阻有一点点腐蚀,PR108.为断路了,直接拆掉,找了一个100K的电阻搞上去,电压1。06V。
上U 上内存,触发 0.02-0.4-,正常变化 接屏 联想出来了。
维修总结和误区,以为有了VCORE就其他电压都正常,的思路要推翻。维修之中,仔细观察哪一个信号电压才是正道。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没人来看,自己沙发了,
低调,,,,,,,,,

网友:
哇晒。差了零点零几V也能查出来,膜拜一下神人,orz...

网友:
国产垃圾表 VC97

网友:
1.05 1.09
4%的误差,在一般的电气上,应该属于正常误差范围。特别是电源电压
会不会是PR108断路,引起其他的原因

网友:
这个电压是北桥的工作电压,根据我玩台式机超频的经验,电压加过头了就会导致不工作的。
所以这个是我的理由。电压只能高 但不能高过头。

网友:
真是佩服小贝花,得向他好好学习。1.05不正常,也影响到了南桥等。

网友:
是影响到了北桥,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是不是因为1.05V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呀。摸索中。谢谢分享!

网友:
到北桥的电压不能比原来的标准电压超出0。04V,这真是学习了。这对新手来说很易忽略。假若没图纸点知它输出的电压是1.05V还是1.09V!!!!!!!!
。这只能用我们眼睛看有无发莓的地方了。

网友:
我感觉如果是高手应该也不会注意着0.04的电压`````个人感觉你还是注意到这个FB的电阻腐蚀才查到它的``````谁知道他一定是1.05呢`

网友:
小贝花你好强悍,佩服,长见识了

网友:
回11楼,我不是你口下的 高手。
我不过是一个注意细节的普通人。主板不可能有1.09V的电压,1。05是直接给北桥的,麻烦用大脑思考。亏你还挂着维修员的牌子。
如果你说我是先看到腐蚀,才知道是FB电阻的。我想清者自清,一个论坛我没必要写个虚假的出来,装13!!!!!

网友:
应该是芯片检测到S1P不正常,输出了某个控制信号,从而造成供电不正常,。。

网友:
林子真小```

网友:
楼上言重了,不管林子大林子小。
要我们的主板维修基地办的红火,每个人都有义务写出自己的心得,尽自己绵薄之力。
我没有必要和谁去争论什么!

网友:
对,像楼主说的那样:“我们的主板维修基每个人都有义务写出自己的心得,尽自己绵薄之力。
我没有必要和谁去争论什么!”

网友:
查的真仔细,,,没想到那一点点电压也会影响。。。学习了

网友:
高手,崇拜你啊。我这个新手就是不知道电压的具体值,比如供cpu的有几个,多少为正常啊,还有南桥北桥?是不是电路图上有标啊

网友:
进了林子才知道能人辈出,“细节”学习细节才能成为高手

网友:
那内存上时钟没有信号也没有电压呢?      我这个进水的也和你的一样1.09V   但电阻是好的,
     但我主要在查时钟信号这一块,     也没有查清问题

网友:
我又查了一下,PR270   图纸上是1.05V  但我打出来的是1.3V   我都晕了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个本本,但也是不过内,,,,后来,也是一个电阻坏,好像就是这个问题,我那是想不通,没有想到现在一看原来是这样,

网友:
楼主可能没有用示波器吧?用万用表可能测量不准确的!而且也不能反应电压的波形!

网友:
呵呵 我的确没用示波器,不过话说回来。
一个电压偏高你用示波器测什么?波形?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比较头痛,一般我们的万用表都会有误差,所以就算高0.04V的电压我们也以为是误差而已,不会想那么多.....

网友:
所以说嘛 心细一点总会有好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DDR-REF电压的不稳定啊!

网友:
佩服,修的真仔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最近发现DDR 的测试卡上的 DDR REF 不准确,我现在都是直接点脚位。
DDR2 的 第一叫就是 DDR REF

网友:
不错,很佩服楼主,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高手修机很注意细节哦

网友:
牛人啊  杨哥, 太牛了,   说的太好了, 班主们评分也别太小心了吧  才给点经验就算了

网友:
我想知道你换电阻修好后那个1.09的电压真的变成1.05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现在我才发现差距好大呀。
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高手一个呀。这和难查都查出来呀。

网友:
我不是要和谁争一个高低,一点用也没有,对于有的朋友,说大话,或者出言不逊,不是用心来交流的,我肯定会报之以李。我水平本身有限,在对理论的理解方面肯定有误差,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帮助,而不是恶意的嘲笑和讽刺。因为学海无涯,需要的是不断的探索,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学习。不断去提高,请朋友们不要误解我的本意。
  仍然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和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34楼 没有变成1.05 是1.06 有一点误差
如果有疑问的话 ,可以去找MAX系列的芯片PDF研究,上面有很详细的反馈电阻的运算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34楼 没有变成1.05 是1.06 有一点误差
如果有疑问的话 ,可以去找MAX系列的芯片PDF研究,上面有很详细的反馈电阻的运算公式。
引用 网友A:

相信大家电脑里面的英文的PDF都不少,真正看的懂的又有多少?经常看的是晕乎乎的!

网友:
看不个大概,不认识的找GOOGLE 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