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15“显示器过流保护,断开灯丝供电6V就不发出嗒嗒 ...
IBM的15“显示器过流保护,断开灯丝供电6V就不发出嗒嗒响

楼主(2009-07-15):
是不是说明显像管坏了?那机子拿过来的时候图像一出来马上灭了如此反复,现在图像也不出来了
显示器

网友:
不是的。看一下行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
把二次电源54V断开也是嗒嗒响

网友:
高压包出问题会会出现亮一下就黑屏的问题?现在换了场块故障现象是亮一下灭掉亮一下灭掉

网友:
灯灭掉后就再来不会亮了吗?如果是这种情况.断开50V行供电后一切参数正常的话.高压包坏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