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记!每天更新(10.28日回复更新)

楼主(2009-07-15):
从今天开始,我将把没有接修的电脑故障写到这里,供新手参考!故障可能会重复。望见谅!
7.15
1、一兼容机,2修,不上电、电源已被换过,不开机,当场检查各IC温度,发现网卡烫手,去掉之后,顺利进系统、30元顺利到手。
2、七彩虹NF4主板,不上电,发现5VSB明显被拉低,手摸IO发烫,换掉,跑C1后不懂,想都不想直接上BGA加焊桥,之后顺利跑码!
3、同上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拔12V插头,能上电,故障在CPU供电电路,测MOS管发现上管其中一个短路,换掉,顺利跑吗,这里注意这个板子下管用的LD1010.常态下这个MOS是导通的,不要以为下管也坏掉,
4、七彩虹7300GS 显卡,黑屏,观察电路板,发现背面一个电感开路,重新还好后亮屏。用3Dmark测试正常。
7.18
1、一华硕P5GPL-X主板,无复位,发现无CPU供电,,MOS管全好,换RT9245A后,有复位,上CPU又没复位,换一个CPU后复位正常,顺利跑码!!

网友:
呵呵,修板子就是要细心,观察,和触摸板子上的元件也是一个很快捷的方法

网友:
今天又学了  望问听切 其实在这里都能用到

网友:
不是说每天吗、?已经一个月了 都没有更新

网友:
跑C1为什么不先怀疑内存供电呢?

网友:
楼主真不愧为修主板高手,希望以后楼主日记尽量写详细点,多教教我这个新手,我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2009-08-17):
楼主说每天更新的,请及早更新,我们在等着呢

网友:
老蒋,我来支持你一下,呵呵,板子修的很顺手了啊,

网友(2009-09-17):
想问一下,加焊桥,是北桥还是南桥呀,能不能说一下,用什么加焊的

网友:
我想这些都是经验吧,不适合像我这样的新手,作为参考还可以。谢谢

网友:
有那么简单吗???感觉好假!

网友:
能详细一些吗?

网友:
LZ如果能再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可真是蛮丰富的

网友:
有备用件、设备,真是好修啊。

网友(2009-10-20):
呵呵 楼主不是说了吗   带宝宝哦·    没有更新   我们理解 ·

网友:
楼主~~ 你太好人了~~ 不过最好讲一下你面对问题时的思路~~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想不通为什么加焊桥

网友:
多写一点这些,给我们这些新手参考一下

网友:
“维修日记!每天更新”要改成半年一更新了。

网友:
5Vsb被拉低,应该是加焊的南桥芯片!

网友(2012-12-29):
厉害啊   要 跟踪你的 贴了

网友:
感觉只有老师傅才有这么快的速度啊,

网友(2013-04-18):
亲能说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