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飞利普 图象由清楚慢慢变模糊是哪问题

楼主(2009-07-15):
飞利普纯平显示器 图象一开始清楚  过几分钟就慢慢变模糊了  是管座还是高压包问题呀  知道的兄弟指点下

网友:
管座检测一下,还有看看是不是那里虚焊了

网友:
管座没有问题的话就是高压包老化了。换高压包也不行的话就是显像管老化了

网友:
高压包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显像管坏的可能性更大些,我前段时间修过一台

网友:
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多次碰到过,换高压包就好。

网友:
这种现象直接换包!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  我有空的时候换个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