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book ex3 触发马上掉电!

楼主(2009-07-15):
HP Omni book ex3  触发马上掉电!  检测发现1.25V的下管短路。更换后还是触发马上掉电。
后在本坛子里下到了图纸。。 看了主要供电IC工作条件。。。 测量发现ADP3421无输出。。
在料板上扯一个换上,触发 电流动态跑到 0.80 不动咯,也不掉电。。 CPU核心供电 1.35.
它的显卡是以小卡的形式插在主板上的。。  不插显卡跑 0.36  插显卡跑 0.80  不插内存跑 0.78
插内存跑 0.80 。  各电感供电都量过咯。OK。。。  板子跑咯一下午。。。。
因CPU是 那种 BGA在PC板上,然后插在CPU座的那种, 没假负载。。。 无法知道状态。。
  高手帮忙分析下图纸。。。 谢啦!

回复中请 不要出现。。。    各供电正常吗? 量供电。。  加焊北桥,南桥。。 换个CPU看看。。
换个内存看看。。。 等 等。。 这样的无用信息。。。

网友:
兄弟,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CPU坏了。。

网友:
恩,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谢谢指点了1